安装昆仑通态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安装昆仑通态的时候,遇到如下问题:
各位大神,谁知道啊?

网友A:
按照提示查找问题啊!先看看C盘空间到底够不够,然后再看看是不是写保护了。

网友B:
重新下载一个软件试试。

网友C:
提示说了,C盘空间不够

网友D:
是否是需要英文路径

网友E:
也许你需要管理员的权限去安装,或者是安装的文件是否完整?

网友F:
换其它盘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