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我有一台AB-755的变频器,开机进不了系统,LCD一直显示在上电的画面,STAT(变频器状态)指示灯红黄交替闪烁,说明书是写着变频器存在小故障,或者已经激活参数950小故障启用,但是实际上参数没有修改过,之前一直正常运行的。望各位师傅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说明书上都说了变频器存在小故障,你可以看看变频器外部电路或内部主回路还有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B(2014-01-16):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一是因为CPU板损坏,二是因为电源电压低,所以应该代换一下CPU板试下,在就是查一下进线电压和直流端电压是不是低啦

网友D:
没改参数 那是因为以前没有小故障吧 按照说明书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