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1、主要运用到光电sensor,2线制 棕和蓝    3线制 棕、蓝和黑   4线制  棕、蓝、黑和白
现在是4线制在漏型输入电路型PLC的接法不会?什么接?

2、一些检知sensor既可以A接也可以B接,在同种sensor的情况下,B接的接线是什么接的,为什么会一直有集电流通过sensor的控制电路,而在A接的情况就没有呢?

3、当三线制sensor,我想把它变成2线制的接法时,是不是把sensor黑色信号线空置,棕色24V直接接法plc输入端口

4、谢谢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吗?难道问题太低阶了?

网友A:
棕正蓝负黑信号

网友B:
sensor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C:
4线的只是电源的负端与输出的公共端是分开的;
三线的就是三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哥,四线能再讲详细点吗?最好有什么接线图,好吗?

网友D:
当三线制sensor,我想把它变成2线制的接法时
可以吗?

网友E:
传感器一般都有手册说明吧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过4线的传感器,说白色的是编程线,其他的线接法都一样

网友G:
你得看手册,读懂原理,你才能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