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PLC上电后只有SF闪烁,其他的指示灯都不亮,DC5V也不亮,初步怀疑是板子的上24V转5V的电路有问题,这是我拍的板子的正反2面,大家看板子上哪个元件是24V转5V的?打算自己修一下,还请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分硬件故障和系统故障 建意先单独对CPU进行一下组态下载 不要附带别的模块 如果单独下载正常SF灯灭说明不是硬件问题 你懂的

楼主:
只有SF灯亮,其他的都是灭的状态,现在插上编程线都联系不上CPU的。

网友B:
看不清集成块上的号码

网友C:
电源部分
通讯芯片都看看

网友D:
两个大电解周围就是电压变换的,看看集成块型号

楼主:
我手里还有个313c-2dp的cpu,我拆开发现和这个314C-2dp的这个板子一样,我把313的拆下来,放到314上,还是SF闪烁,其他的灯不闪,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这个板子的问题?

SF闪烁,STOP和run和DC5V灯都不亮,通信线连不上电脑,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是,是硬件部分出问题了,那么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一般哪部分可能坏了?

网友E:
硬件上5v电源坏了!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