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7):
信捷XC2-60R-E与昆仑通态TPC7062KD怎么通讯?屏的驱动里面没有信捷的PLC怎么设置通讯参数,小弟屏玩得太少,不懂请各位大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信捷XC2-60R-E与昆仑通态TPC7062KD怎么通讯?屏的驱动里面没有信捷的PLC怎么设置通讯参数,小弟屏玩得太少,不懂请各位大师指教
用modbus试试看。

网友B:
MODBUS慢慢试试
用信捷的屏不是更好些?

网友C:
可怜的昆仑通态,我竟然没找到新建一个程序的地方,最后那个便宜的10寸屏 只能卖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昆仑通态,我竟然没找到新建一个程序的地方,最后那个便宜的10寸屏 只能卖掉了。
太浪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怜的昆仑通态,我竟然没找到新建一个程序的地方,最后那个便宜的10寸屏 只能卖掉了。
不会吧?多少钱卖了,没赶上……

网友B:
可怜的昆仑通态,我竟然没找到新建一个程序的地方
你也够可怜的了
复杂功能用不上还正常
新建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