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通讯测试时跳出这个该怎么办

楼主(2013-12-07):
通讯测试时跳出这个,电缆是新的,plc也应该是好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在线求指导

网友A:
用的什么样的电缆,通讯设置怎么设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USB转232串口的,那些COM口什么的都设置好了的,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网友B:
还有用的什么版本的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测试时跳出这个,电缆是新的,plc也应该是好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在线求指导
电脑什么版本操作系统?
编程软件是Works2还是GX Developer还是...?
你是直接与PLC通迅还是通过触摸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脑是XP的,软件是gx,直和Plc通的,

网友C:
USB驱动安装正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正确的

网友D:
GX软件里面的通讯端口号设置对没?
有可能是线的问题,换台电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设置好了的

网友E:
可能是通讯电缆的原因,替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C:
用串口电缆试试

网友F:
如果用笔记本电脑 连接的话, 建议将电脑的电源拨掉,再连接试试~~~

网友G:
你看下软件里设的PLC类型和你实际的类型一样吗

网友H:
换线
换驱动!

网友I:
你换线试下,我有碰到过,第一次通信ok,第二次再传输就不行,后来换了个线就OK了

网友J:
没碰到过,换根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