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组态王与西门子em277通讯怎么设置,我用的是一头是rs232一头是rs485的电缆,接通组态王时,电缆上三个灯也有闪亮,组态王信息窗口显示通讯失败,no receive data.选的是ppi协议

网友A:
   如果用PPI协议,要使用PPI适配器,不需要EM277。
    如果选用EM277,使用Profibus-DP协议方式S7-200和组态王通讯时,需要通过OPC方式来实现,组态王不提供直接的DP驱动,其中西门子提供OPC Server,组态王作为OPC Client进行数据通讯,这种方式还需要在电脑装CP5611。
   200跟组态王通讯,最经济实用的我认为还是MODBUS,不需要任何适配器或通讯卡,在200做个MODBUS通讯编程(有现成的库可以使用),焊接一个九针接头(3-8脚),电脑有个232转485(最好是有源的),剩下的就是配置组态王的通讯参数和寄存器地址了,按照组态王的帮助一步步做就好了。

网友B:
新手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