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请问:无线路由器可以再多远的距离内接收信号?能够保证接收信号呢?

网友A:
普通的10米以内,还有功率大的100米左右

网友B:
只是听说过混凝土的墙越厚,越影响通讯距离及质量。

网友C:
家里用,百十平方的地方,通常没多大问题!

网友D:
无线路由覆盖范围有区别,请根据豪宅占地方圆选择。。。

网友E:
一般10米以内。

网友F:
一般为10M,但可用双路由通过WDS无线桥接来提高传输距离,如果两路由中间无阻档可达400M。

网友G:
主要看遮挡物多不多。

网友H:
这个要看是否有东西遮挡
无遮挡普通的还是能够达到20-30m
有遮挡就难说

网友I:
电脑城有卖功率大的

网友J:
这东西对人到底有否危害还不知道呢,所以,强功率的最好别装,而一般的装了有墙挡着效果确实不好。无遮挡半径50m以内通讯的可靠性还是能保证的。

网友K:
某宝里标称大功率的、穿几道墙的,实际效果不是如此,10米左右一般没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网友L:
有墙了就不行了

网友M:
这个要看其本身的功率,如果是军方的,偶想比民用的功率要大,效果要好。

网友N:
这个东西,普通的和3G的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O:
一般普通的无线路由器,没有障碍物阻挡的话,10米的距离吧

网友P:
感觉市面上的300M无线路由也就传输个二三十米。

网友Q:
看你用什么样的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电脑城有卖功率大的
某宝上有穿墙厉害的

网友S:
路由的天线根数不一样也不一样吧

网友T:
钱到位了,距离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