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安装!

楼主(2013-12-08):
请教各位朋友,压力开关也用表弯这样安装可以吗?谢谢!
正常针型阀与表弯这样安装方法对吗?谢谢!

网友A:
正确。管道介质要是高温蒸汽,不装存水弯管,高温蒸汽直接进入压力控制器和压力表检测不准确并且很容易损坏。

楼主:
谢谢!我们的管道是压缩空气管。

网友B:
以前没装表弯经常坏表。加了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们的管道是压缩空气管。
这是新装的吧?看样子还没完工。

网友C:
偶这里叫冷凝圈,使用的大多是18的无缝光管制作的,楼主虽然是不锈钢的,但是看着管径太细,如果介质比较脏污粘稠极易被堵塞。在这下部的阀门使用内螺纹连接效果不理想,当使用中如果想维护更换压力表或者维修压力开关时,你会发现用扳手拆卸,各个动密封螺纹连接处都会活动,这非常危险也非常不便。

网友D:
表弯管必须要有

网友A:
端面密封的压力表,怎么老是喜欢缠绕生料带来做密封?
控制器还没接线。

网友E:
安装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