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FX2N脉冲输出

楼主(2013-12-08):
你好!·请教师傅一个问题!就是FX2N脉冲输出只有一个输出点Y000,比如在工程中,我有寸动又有固定步数,还有调速!这个梯形图资料上说K800是频率;D0是频率的个数,这个D0我会改动,那要调速 的时候K800怎么改呢?

楼主:
可不可以如下图这样;如果能的话,怎样区别那是频率那是频率个数呢???

网友A:
D1是频率D0是频率个数,不过PLSY指令一般都是32位的,可以PLSY D10 D0 Y0

网友B:
要学会举一反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样的话,D1   D0的数值就可以用触摸屏改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脉冲输出时,前后数据寄存器代表频率和频率的个数是默认的吗?

网友C:
后边的对,可以连续两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D:
楼上的正解。

网友E:
K800改成寄存器,数值可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