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器

楼主(2013-12-08):
正泰NWK1-G无功功率补偿器显示O.CC,欠流指示灯闪烁,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电负载电流过小吧

网友B:
说明书上是这么讲的。

网友C:
当电流值达到后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D:
3楼师傅讲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是这么讲的。
学习了,感谢!

网友F:
看样子是不是取样电流小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不过我们的电流也要一两百多安倍呀!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互感器是400/5的,电容是BZMJ0.4-30-3的共8台,车间配电房补偿柜。)

网友G:
实测母排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车间总柜三相电流为192 192 200

网友H:
先按照说明书解决试试

网友I:
使用电流表测量一下电流值,比较一下。

网友J:
电流过小

网友K:
应该能测出,互感器的回路不能断开.还一个原因补偿器坏了

网友L:
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