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如题,有案例吗?哪里找得到相关的内容?电子电能表带RS485接口,协议为DLT645-1997通迅规约。

网友A:
一般电表的都有modbus通讯吧。那就方便了。你可以咨询电表厂家是否有附件支持。

网友B:
我感觉组态软件一般跟PLC通讯吧,跟现场仪表通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组态软件一般跟PLC通讯吧,跟现场仪表通讯不知道行不行
有的仪表可以,不只和plc能通讯,rtu什么都可以。

楼主:
MCGS的这个设备驱动要怎么来写哦?

楼主:
是这样的电子电能表:知道的说说,谢谢!

网友D:
打电话给你的技术支持,拿到645-97的驱动,然后在组态里设备-添加设备就好,设备已默认添加变量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