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今天遇到西门子S7300PLC,有一块模拟量输入卡版硬件检测没问题,加模拟量没有反应,将这块卡拆开更换新卡,故障依旧,用拆下卡换到别的位置,模拟量了正常使用,不知什么道理,怎么解决?

问:初步判断是插槽的问题,建议换到一个空槽上用。

答:已经换了,卡用在别的地方没问题,只要用在这个位置,模拟量就没输出。

问:我说的就是这个位置的槽有问题。

答:你指的是不是背板,我已经换了。

问:故障诊断信息报什么错?是AI(4-20mA)卡?硬件能检测到该卡,给通道送4-20mA信号,ONLINE下监控该通道数值是多少?该卡安装于机架的中间槽位还是最后一个槽?带扩展机架吗?面板指示灯都正常吗?

答:故障没有出错信息,是AI卡,是AI第三块,总的第六块卡,用上去输,带扩展,我这块换到扩展使用正常入信号是32767,加信号没有变化。

问:卡件参数设置检查一下,如卡件类型、通道分配地址、信号类型等

答:卡件设置已经检查过,重新删掉,再组态还是一样。

问:说明硬件有存在问题的地方,检查方法:将现有硬件组态及程序全部备份好,将PLC程序清空,重新建一个项目,只进行硬件配置,只加主机架电源、CPU、通讯卡及扩展机架,下装没问题的话,再加I/O卡(先不加第三个AI卡),下装看是否正常,如果卡件都工作正常,再添加第三个卡并下装,看是否正常?一个个排查,找出故障点卡

答:说的,我在原来的程序将所有硬件全部删掉,重新组态,,和你说的项目重建有区别吗?

问:这样的方法是排除其他方面怀疑,专门检查是哪个硬件问题,更方便更容易排查出问题点卡。

从对话分析中,请教下筒子们,大家认为主要问题可能是什么?

网友A:
这模块跟背板都没问题的话就是设置方面的问题了吧

网友B:
这样的问题有点奇怪,不是太明白……

网友C:
通道设置不对?

网友D:
可能是设置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