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小弟初入此行,之前曾做过一非标设备,因电机选型没选好,设备投入生产后没多长时间就烧掉了。现在手头上又有一个项目,要求伺服电机拖动丝杆平台做高速启停或高速正反转拖动,而平台上的负载也很重,因有之前的教训,在这里求助各位,关于伺服电机选型要注意哪些方面,在线请求指教解答,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我使用的是国产伺服电机。

网友A:
要计算扭矩和惯量的

网友B:
伺服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网友C:
小弟初入此行,之前曾做过一非标设备,因电机选型没选好,设备投入生产后没多长时间就烧掉了。现在手头上又有一个项目,要求伺服电机拖动丝杆平台做高速启停或高速正反转拖动,而平台上的负载也很重,因有之前的教训,在这里求助各位,关于伺服电机选型要注意哪些方面,在线请求指教解答,谢谢!
最主要是伺服电机输出的力矩的大小F。  一般80%*F大于或者等于负载需要的力矩。
其二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