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501连PLC问题

楼主(2013-12-08):
我的QQ2378493392,谁有这个程序的传一份给我好吗?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没有连上PLC;
先确认通讯线是不是对的;
然后检查对应的通讯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ni 你看1M的地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的热心指导:
我用另一个GP37W2的屏幕,可以读到PLC的东西。连接应该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GP2501总是显示连接不到PLC呢?还是它的COM1有问题?

还有就是往里写程序怎么老是不完整呢?比如说大小1M的程序,
它是写进去了一半呢?还是写进去全部,读出来的时候只读一半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用同一条线连接GP37W2可以读到PLC的数据。
最大的疑问是怎么写进去的,和读出来的程序大小不一样呢?是不是我的软件有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ZCMY版主你好:
我现在最大的疑问是怎么写进去的程序大小,和读出来的程序大小不一样呢?

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啊?

楼主:
谁可以传一个propb3 c-package软件给我啊?我在PROFACE 官网上也没看到这个软件。

我的QQ:2378493392谢谢!

网友D:
写个简单的画面程序传进去试试

网友B:
估计你写GP2501程序时“GP系统画面”前的对勾没打。

网友E:
很多时候是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