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编码器如何连接到通用变频器?编码器输出的A,B,I接到变频器哪个端口?请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看你具体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三菱的可以扩展专用的编码器功能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大侠的话。是富凌2.2KW变频器。是否可以连接?采用什么措施?

网友B:
这个没接过呵呵

网友C:
变频器有专用的PG选件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大侠的话。是富凌2.2KW变频器。是否可以连接?采用什么措施?
具体型号??

网友D:
DZB500系列的才可以加装PG速度控制卡PG-B2。具体自己看认真说明书。

网友E:
变频器不能直接接编码器,需要选装卡,你在用的变频器有没有此类选装卡,问厂家最简单。

网友F:
1,变频器要接编码器,就要有编码器输入口,有些要另外配卡,有的“中高端”的已经集成了编码器输入接口。
2,变频器接口与接的编码器的信号要匹配,预先要确定清楚用哪种编码器,信号主要有几种:a、集电极开路(分PNP与NPN,要预先确定清楚编码器是哪种);b、5伏差分驱动;c、推挽式(可兼容PNP与NPN);d、5--24V推挽式含反相差分式(兼容PNP\NPN、推挽式);e、SSI绝对值信号;f、其他,例如Hiperface、Endat)等。
3,编码器信号以上面2其中的d抗干扰最好,是变频器专用的编码器最佳信号形式;SSI等为绝对值信号接口,目前只有欧式的变频器有,需配专用PG卡,例如科比、伦茨、丹佛斯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大侠的话。是富凌2.2KW变频器。是否可以连接?采用什么措施?

无此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DZB500系列的才可以加装PG速度控制卡PG-B2。具体自己看认真说明书。

最后一个图,接推挽式编码器,这种编码器就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推挽式没有A-,B-的,这种接法还可以用,但如果是推挽含反相的编码器,既然有了A-,B-,就要接上去而不是短路到0V,这样的接法反而会烧。
实际上既然设计了推挽式含反相的信号形式,就是上面一个帖子的d类信号,这种形式编码器信号抗变频高次谐波干扰最佳,欧式变频器都有这种设计,就应该尽量选用这类编码器,我公司就提供这类编码器,上次在编码器信号传多远的帖子里面,也展示了这个编码器的信号质量示波器截图。

网友H:
有的不支持此功能

网友I:
可以查看下变频器的说明书,或者咨询下厂家技术人员

网友G:
如果你的是DZB300系列,是不可能有此功能的;

网友J:
普通的变频器一般不会有这样的功能的

楼主(2014-02-07):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K(2015-05-06):
回复 网友F:
答得好

网友L:
这个只能咨询相关变频器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