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报错

楼主(2013-12-08):
哪位大侠知道三菱PLC软件在线监控程式时,设备一启动就报错然后就无法连接了,如果设备不启动时可以在线监控但偶尔会掉线重新连接就ok了

图一为设备启动时报错

图二为报错之后再次监控的报错

网友A:
电脑上的监控软件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监控别的PLC都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的,监控别的PLC都ok
别的PLC是指什么PLC。你用USB转RS232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有2台PLC,一台Q系列用RS232转USB能正常监控读写程序一点问题没,一台A系列用一个用DB25(触摸屏拔掉,接口插在触摸屏通讯线上)转USB,线不够长接了几根USB然后插电脑上,问题是设备不启动时能正常监控,启动时报图一错误,设备运行过程中在点监控报图二错误

楼主:
回复 楼主:
PLC上的触摸屏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有2台PLC,一台Q系列用RS232转USB能正常监控读写程序一点问题没,一台A系列用一个用DB25(触摸屏拔掉,接口插在触摸屏通讯线上)转USB,线不够长接了几根USB然后插电脑上,问题是设备不启动时能正常监控,启动时报图一错误,设备运行过程中在点监控报图二错误
干扰?
你用SC-09(USB/SC-09)的通信线直接连PLC。
线不要那么长。
通讯是有距离的。

网友C:
应该是环境干扰吧

网友D:
怀疑是你的编程电缆线有问题

网友E:
可能是有干扰了。

网友F:
编程电缆有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G:
通信电缆的问题,搞个有串口的电脑,就好了

网友H:
重装遍USB驱动试试

网友I:
系统问题

网友J:
记得以前我自已做的一根编程电缆,下载程序时没什么问题,但在现场监控时,就会通信失败。原因是有干扰,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K:
COM口以及通讯速率是不是没有设置正确?

“几根USB线”是什么意思?采用工头母头对接延伸的吗?引脚是否用表量过?
与不延伸的一样结果吗?

网友L:
我估计是干扰问题
注意是启动开始

网友I:
电脑上的监控软件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呵呵,已经ok了,原因是几根USB连接在一起太长引起的大概有五米长,今天没用USB连接,直接用USB-SC-09连接就ok了不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五六根USB连接在一起,今天没用USB连接直接用USB-SC-09就ok

网友K:
回复 楼主:
USB线有问题呗,其中的任何一条有问题都不能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