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掌掌眼,这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13-12-08):
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是什么东东,这次搬办公室发现的,么人要给捡起来放到自己桌下了。从而引起一阵慌乱。IMG20131130180541
请知道的告诉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好像机加工厂有这个。

网友A:
好像是铜管扩孔用的,还有个东西配套使用

网友B:
应该就是铜管扩口器的夹具,一般修空调用的。

网友C:
管子扩孔器

网友D:
铜管扩口器,那个是夹相应的铜管大小,有标示,还有一个是工的,旋转扩口的

网友E:
咋还引起一阵慌乱!

网友F:
这慌什么

网友G:
各位老师所言极是!!

网友H:
原来也有得只是现在不知道在那儿了,还少一个把扩张的啊。

网友I:
扩管器,还有一个像改锥一样的邪恶东西。

网友J:
这事一个夹具。夹管子的。

网友K:
对 就是扩孔器 我用过的 呵呵

网友L:
捡到宝贝了

网友M:
是铜管扩孔用的,还少其它东西

网友N:
做铜管喇叭口的。

网友O:
是铜管扩口器的夹具,一般修空调用的

网友P:
空调铜管用的扩孔器没错的。

网友Q:
那个是老式的新式的比这个方便很多

网友R:
修理空调用的,把铜管夹住,然后有一个扩孔器,相当于一个锥子,把孔给撑个伞形的。另外的铜管插入,然后焊接。

网友S:
那上面的数是英寸

网友T:
呵呵,看样恐慌的人没有见过……

网友U:
夹铜管的

网友V:
夹具:铜管扩胀管器组合之一。

网友W:
扩管器的一部分。

网友X:
紫铜管扩涨工工具里的夹具

网友Y:
这个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还引起一阵慌乱!
重武器啊。

网友Z:
各位老师所言甚是。

网友AA:
真不知道,不过听楼上几位,应该说的差不多。

网友AB:
铜管做喇叭口用的,垫桌腿浪费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E:
咋还引起一阵慌乱!

这叫一个扩管器引发的故事!

网友AD:
胀管器,修理空调管路进行管路加工的。

网友AE:
没用过吧,修过空调的都认识哦。

网友AF:
引用 网友O:
是铜管扩口器的夹具,一般修空调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