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8):
猜猜是什么。

拆开发现是保险烧了,2a,250v,没有可换的匹配。搞了两个1a的并一起,缠住,两头缠住加锡后安上去了。不知这样可以用不?》就是两个1安得保险管安一起安上去的。不知会不会出事啊?

网友A:
万用表啊

网友A:
那个保险一般是500MA的

网友B:
万用表 看着质量不行啊!

网友C:
一般不允许这样装,当发生过电流时,两只可能不在同一时间熔断,或一只索性不会熔断,楼主其实完全可以装一根试下,不一定非要2a才可以,我曾经把5A的用2A代替过,在设备上正常运行,但安全起见,千万不要换大的

网友D:
建议使用一个1A的保险。什么牌子的万用表啊?

网友E:
数字式万用表。这样安装熔丝管不好吧。

网友F:
还不如接一个了,在说也焊一下啊,看的多不好啊。

网友G:
万用表。最大事故就是烧表。

网友H:
楼主这是凑合。
虽然能用,但不代表就是规范和理想。
所以建议还是投点资,买个保险为好。

网友I:
楼主把表解剖了

网友J:
不行的,宁愿装1A的试下

网友K:
看做工,这款价格可能不会很高;

网友L:
一般不允许这样装

网友M:
直接再买个新的

网友N:
2A的保险丝应该不是很难买吧

网友O:
你的表最大测电流是几安

网友P:
楼主你确认没看错保险管的型号吗?F.2A250V的吧?这是mA档的保险管。你把表盘拍照传上来(不要插表笔)!看看mA档再选用相应的保险管!

网友Q:
万用表,能用但不提倡

网友R:
回复 网友K:
也许楼主藏在里面了看不见,卖了个好价格吧

网友S:
这样是不行的,有隐患啊,还是重新配一个新的吧或者相近的

网友T:
曾经拆过一只,差一点装不起来,以后再不敢乱拆了。

网友U:
不要换大,要换小的!

网友V:
万用表。我也拆过N次,不过就是指针式,那个时候弄错量程损坏了,维修的时候拆的。

网友W:
你看看保险丝是串在200毫安档还是20安档

网友X:
真心话,俺觉得4楼的解答较好

网友Y:
我曾经就烧过一块表,电路板都烧坏了,汗……

网友Z:
到现在已经烧了两块表了

网友AA:
与其他元器件无耦合,可以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接一个了,在说也焊一下啊,看的多不好啊。
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确认没看错保险管的型号吗?F.2A250V的吧?这是mA档的保险管。你把表盘拍照传上来(不要插表笔)!看看mA档再选用相应的保险管!
明天问下主管,是不是以前换过。估计是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也许楼主藏在里面了看不见,卖了个好价格吧
明天赶紧拿回来,被车间拿去了给了我一个新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明天立马缓过来

网友P:
这个测量到2A都能烧了,哪这表会变什么样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测量到2A都能烧了,哪这表会变什么样子呢?
有理有理啊!

网友AB:
万用表吧

网友AC:
这表还活着吗?

网友A:
你这个保险烧掉绝对是在电流挡测电压了

网友AD:
应急能凑活一下,长期的话最好还是换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这表还活着吗?
活着,今天下午跑车间抢回来,换成0.5a了。拿了个好的看是0.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