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问答

楼主(2013-12-09):
一、判断题
1、电容器出现异常声响严重时,应立即退出运行并停电更换电容器。(A
   A、正确B、错误
2、电容器室应为耐火建筑,并应有良好的通风(A
   A正确 B错误
3、选择照明源应考虑各种光源的优缺点、使用场所、额定电压以及照度的需要等方面。(A
   A正确 B错误
4、照明方式分为一般照明、局部照明和移动照明三类(B
   A正确 B错误
5、电力电缆主要由缆芯导体、终端接头和中间接头组成。(B
   A正确 B错误
6、使用电动工具,移动时应手握工具的机体,严禁拉着电缆搬动工具。(A
   A正确 B错误
7、合上开关电动机不启动,应先检查线路是否有断线,熔丝是否熔断。(  A)
   A正确 B错误
8.三相异步电动机主要由定子和转子两个部分组成。(A
   A正确 B错误
9、触电是指电流通过人体是对人体产生的生理和病理伤害。(A
   A正确 B错误
10、电气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本部门的电气设备和线路情况。(A
   A正确 B错误
11、单相负载不能在漏电保护器两端跨接。(A
   A正确 B错误
12、漏电保护作为防止低压触电伤亡事故的后备保护,广泛应用在低压配电系统中。(A
   A正确 B错误
13、加装漏电保护器后,TT系统中再采用保护接地安全性大大提高。    (A
A正确 B错误
1TT系统中采用保护袋连暑耍全耋,,、大提高。(B
   A正确    B错误
15、爆炸危险的环境、不宜采用油浸纸绝缘电缆(A
   A正确  B错误
16、充油设备外部着火时,可用干粉灭火器灭火。( A)
   A正确    B错误
17、手持式电动工具必须按有关标准安装机械防护装置。(A
   A正确    B错误
18、在潮湿环境使用I类工具必须加装漏电保护器。(A
   A正确    B错误
19、热继电器是根据电流的热效应原理制成的。(A
   A正确    B错误
20、低压断路器可用于不频繁地接通和断开电路以及控制电动机的运行。(A
   A正确  B错误
21、电磁系仪表的标度尺刻度是不均匀的。(A
   A正确  B错误
22、磁电系测量机构中游丝的作用是产生反作用力矩。(B )
  A正确  B错误
23、一条支路中只能有一个元件。  (B
   A正确    B错误
24、一般情况下,当视在功率一定时,设备的有功功率越大,设备的利用率就越高。  (A
   A正确    B错误
25、交流电是指大小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动势。(B
   A正确    B错误
 二、单项选择题
26、抗静电添加剂是具有(C的化学试剂。
   A、较好的导电性和较弱的吸湿性  B、较好的绝缘性和较强的吸湿性
   c、较好的导电性和较强的吸湿性  D、较差的绝缘性和较弱的吸湿
27、变压器的额定电流是指(D:   。
  A、相电压   B、相电流         C、线电压   D、线电流
28、三相电容器内部一般为(B接线。
   A、星形    B、三角形    c、串联    D、并联
29、照明用灯头线应用(B。
   A、铜芯硬线  B、铜芯软线    c、铝芯硬线    D、铝芯软线
                                                                           30、架空线路很少采用的导线是(A。
   A、单股铜线  8、钢芯铝绞线  C、硬铜绞线  D、硬铝绞线
31防雷装置中的接地装置作用是(C。
   A、使大地成零电位              B、防止设备爆炸
   c、向大地泄放雷电流              D、防止人身触电
32、弧焊机二次侧导线长度不应超过( D)m。
   A、l    B、2   C、3    D、20~30
33、口对口人工呼吸正常的吹气频率是每分钟约(C。
   A、2    B、5   C、12    D、100
34、保护接地是用于(A系统。
   A、IT    B、T T   C、TN    D、TN-S
35、防止家用电器绝缘损坏的措旋通常是采用(C。
   A、保护接零    B、保护接地    c、双重绝缘结构D、电气隔离
36、电动机铁心采用硅钢片,其表面应(C
   A、刮净    B、涂导电层  c、涂绝缘漆  D、涂防锈漆
37、对于没有冲击负荷的线路,熔体额定电流应小于等于线路导线许用电流的(D倍。
   A、0. 1-0.3、    B、0.4~0.6      C、0.6~0.8      D、0.8~1
38、电动系仪表(C。
   A、只能测交流  B、只能测直流c、交直流两用  D、只能测脉冲
39、电容器具有(A作用。
   A、隔直通交  B、隔交阻直  c、隔直隔交  D、阻交阻直
40、在纯电阻电路中的电压与电流是(A的正弦量。
   A、同频率、同相位    B、同频率、不同相位
   C、不同颇率、同相位    D、不同频率、不同相位
41、用(C可以直观清楚地看出交流电的全过程。
   A、解析法  B、茁线法c、符号法  D、旋转矢量法
42、计算简单直流电路的依据是(A和电阻串并联的规律。
   A、欧姆定律B、楞次定律c、安培定则D、左手定则
43、根据交流电作功的多少作为衡量交流电大小的标准定义出来的量值就是交流电的(C。
   A、瞬时值  B、最大值 c、看效值  D、平均值
44、纯电阻电路的平均功率为正确的(A。
   A、P=UI    B、P=uI       C、P=UmI    D P=UmIm
45、电场力将单位(A从A点移动到B点所作的功称为AB间的电压。
   A、正电荷  B、负电荷 C、电子  D、正、负电荷
46、感生电流的磁场方向总是和原磁通变化趋势(C
 A、相同    B、一致    C、相反    D、相对应
47、电容器是一种(B元件。
 A、供电B、储能  C、阻性  D、控制
48、三条或三条以上支路的汇交点称为(A。
 A、节点  B、交点    c、连接点    D、接点
49、在纯电感电路中,电压有效值与电流有效值的比值等于线圈的(C。
 A、电阻  B、阻抗 c、感抗  D、容抗
50、电动势只存在于(C。
 A.电路中  B.外电路中  c-电源内部D、负载中

网友A:
感觉我没几个是会的

网友B:
好多都已经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倒的一大片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看看,想想就会了……

网友E:
呵呵,基本都没忘。感觉楼主最近动力很足啊,全面发起总攻。。。。。。

网友F:
考上岗证的时候用过

网友G:
这个有些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H:
只能说基本合格了,不会的很多了哈。

网友I:
1、这些内容范范的题目,作为培训结束考核可以;
2、如果用来考核现场技术或操作人员,就有些不合适;
3、因为现场操作技术人员,用心在他的专业技术方面,你只能用他的专业技术知识考核他,才对!
4、现场操作技术人员,有很多题目答不上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