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7KF02模块的侧面的量程卡打到C位置,4线电流输入模式,我试着给1通电加入电流,通道显示16#7FFF,无论电流怎么变化,通道的数据一直是7FFF,其他通道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通道坏了,我手里有2个模块都是这样的现象,难道2个模块都是1通道不好?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图

网友A:
你的线没接错吗  还有  10 11是要接在一起的 有时候要等电位10 11 20三个脚要接在一起  2线干扰大时候还要把那个通道的信号-和20接在一起。 否则一直显示32767

网友B:
溢出了,估计是接线错误,好好查查线,我以前遇到过这情况

网友C:
溢出错误,接线错误可能最大,其次要看程序或所加电流是否在范围内。

网友D:
我看看你的接线图!再测测你的信号时不是到位了!

网友E:
同一电流信号,其他的有显示,就这路显示错误或者溢出,估计就是这个通道坏了,建议楼主逐步降低电流数值,一直到4毫安,看显示多少,如果始终是溢出那么这个通道就不要用了,很多西门子的PLC卡件的通道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