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手里有两台台达M系列0.75kW的小机,带3kW的马达,(试机用的无负载马达),一台能正常带动,另一台却带不起,电流检测短去掉了,调到20HZ就自动停机,拆下模块测驱动电压都正常,请教个位大师,前辈是哪出了故障

网友A:
先找台750W电机去试下,还是如此说明变频器真的坏了;

网友B:
还有这样超配的?

网友C:
0.75KW带3KW,小马拉大车,活活累死的啊。

网友D:
限流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0.75KW带3KW,小马拉大车,活活累死的啊。
我店里测量变频器都用的4kw电机试机从0.4kw-290kw都用的4kw的,如果报警肯定是机器有问题,因为电机是空载,电机实际功率可能连0.4kw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两台台达M系列0.75kW的小机,带3kW的马达,(试机用的无负载马达),一台能正常带动,另一台却带不起,电流检测短去掉了,调到20HZ就自动停机,拆下模块测驱动电压都正常,请教个位大师,前辈是哪出了故障
停机是否报警,如果报警,报的什么警?如果不报警显示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停机,可以考虑是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机器外部控制电路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停机不报警,至于0.75KW带3kW马达,应该可以的,因为是空载,就相当现场的负载马达,0.75kW带0.75kW试机空转马达不会停机,但一到现场工作绝对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流检测短接了,开始上电报CF3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会吧,人家以前用的好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G:
到现场就不行了,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H:
我觉得是变频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H:
认同,但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I:
台达m系列的质量不怎么好。

网友J:
加速时间参数如何?

网友K:
正常是可以带4KW空载电机的,建议参数初始化试试

网友L:
超这么多啊!
估计不行了

网友M:
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N:
恢复出厂设置,在调节参数看看。我都是用60w的三相电机检测0.4-55kw变频器。

网友O:
变频器的原因。

楼主:
恢复出厂化没用的,我用另一个能带3kW马达的变频器的主板(0.75KW主板)装这台带不动的试,结果一样,

网友E:
根据你机器报警的状况来看,可能是电源反馈有问题,测量380V入电经整流后直流电压范围对不,不如果不对换大电容,对的话,就是开关电源或者电源反馈到CPU的信号不对。

网友E:
说一个我遇到过此类问题,但不记得是不是报的cf3这个警,开关电源单独有一组输出是送cpu报警用的模拟电压信号,上控制板的运放,开始也跟你一样不知所云,后来一琢磨提示是电源问题,就想到电源反馈到cpu只有2路,一路是直流高压报警,一路是开关电源报警,高压直流电压报警国产有好多小机器是没有的,台达好像有,经过检查,高压直流光耦没有异常,那就剩下电源模拟反馈了,一测量这电压也没发现明显的问题,信号有,对不对就不知道了,后来找了好多资料,也没什么结果,于是就把这一路的电阻一个个拆下来量,但还是没有新发现,于是我一生气,就连整流管一起拆了,如果还没有结果,我就打算连变压器也给他拆了,呵呵!也许是机器被吓着了,居然它不报警了。其实我就把这路整流二极管焊了一下,就没有报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是电机问题,驱动板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短接电流检测引起的

楼主:
母线电压侦测显示正常,有500多V,电源那快倒是没查过,

网友P:
保护参数设定的不一样吧

网友Q:
我有一台2.2的一切都正常,就是电机不转,求解

楼主:
回复 网友Q:
把模块拆了,测下驱动静,动态电压,

网友R(2014-01-25):
大电容引起的吧

网友S(2015-06-20):
也不知道楼主后来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