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 点坏

楼主(2013-12-09):
请问Y点怎么判定是否坏。是不是Y点与COM点常开啊

网友A:
应该输出没输出。
不应该输出有输出,
都是坏的

网友B:
是触点输出的在Y对应点亮时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你知道普通常开继电器怎么工作的就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D:
可以用万用表量。量Y点和COM口的电阻。Y点有输出是导通的。没输出是断开的。反之就是点坏。

网友E:
这可以参考我以前发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4967&page=1#l1834053

网友F:
继电器的常开点
理解就明白了

网友G:
监视有没有输出,然后去量电压

网友H:
楼上的各位都说的很好了

网友I:
坏经常是因为过流粘连了

网友J:
将Y点与COM点理解成一个继电器常开点的两端就行了。

网友K:
继电器的对应点输出时,测量与COM间的阻值,几欧姆以内都是没有问题的;
断开时无穷大;
如果符合上面的,说明此输出点完好;

网友L:
继电器的常开点

网友M:
这个Y点的外围电路正常的话就是这个点坏了。

网友N:
监控和实际测电压能对上就是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是没有输出就常开了

网友O:
直接换个触点就ok了啊。用软件换一个,不过我曾经拆开欧姆龙的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触点一点都没有了,全部是铜片之间在接通呢。太吓人了,到最后铜片都不多了才坏了。

网友P:
触点小,不能接电流大的负载

网友Q:
输出最好加个保险或者中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是没有输出就常开了
没输出当然是常开状态。但有输出对应的继电器就应该闭合,否则输出有故障,包括对应的继电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是没有输出就常闭的了

网友R:
看输出,测嘛

网友S:
引用 网友K:
继电器的对应点输出时,测量与COM间的阻值,几欧姆以内都是没有问题的;
断开时无穷大;
如果符合上面的,说明此输出点完好;

网友T:
和继电器的触点检测是一样的,com和Y是继电器的常开点。

网友U:
俺楼主所说应该是继电器型的,拆开换个继电器即可,不过各种型号的plc所使用的继电器有所不同!

网友V:
就是一个继电器 把它想成继电器就好啦

网友W:
1、断开电源,测量com与Y之间电阻应该为无穷大,否则就有问题;
2、接通电源,通过程序使相应的Y点输出,拆开Y点的接线,Y指示灯点亮了而com与Y之间电阻很大,则为内部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Y指示灯不亮,则为内部继电器线圈或驱动电路故障;程序不让Y输出时,Y指示灯不亮而com与Y之间电阻很小,则为内部继电器触点粘连。

网友X:
我一般用的也是楼上的方法

网友Y:
未通电的状态下是不通,通电动作后应该是通的。

网友Z:
触点输出的在Y对应点亮时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