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YLJK-3型力矩控制器
空载电压:电位器在0位置
A-B 120V
A-C 120V
B-C 0V
电位器最大位置
A-B 420V
A-C 340V
B-C 378V
直流电压
A-B 30V
A-C 30V
B-C 0V
测量三路运放各脚电压均相同 怎么修?

楼主:
好像是通病,修完就不平衡。

网友A:
有没有带负载啊,用三个25W的白炽灯星型接法,另外3端接在输出  在去测,电压一样就是好了

网友B:
  帮助顶下,以前有用过这个,一般都外送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