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新做的配电柜 2个

楼主(2013-12-09):
最近给客户做的2个控制柜,还没做完,完工9成了,请大家指点一下。都是根据自己的想法走的线,安排的位置。

网友A:
很好很漂亮,比我接的好看多了。呵呵

网友B:
线的颜色不规范

楼主:
这个是给化工厂做的,美国企业,得做的仔细一点。

网友C:
做的不错啊,就是那个变频器4台的位置怎么不错开一点啊,错开一点散热效果会好一些的

网友D:
估计买3个颜色的线成本也高了啊呵呵,所以就一个颜色的线。

网友E:
挺整洁的

网友F:
干的很规整。
但不是很规范,而且太满,空隙小,维护不方便,可以考虑把一些设备安装到控制柜的背面。

网友G:
柜门面板的定位线是贴上去的吗。

网友H:
整齐美观呵呵

网友I:
楼主这两个地方能不能改改:

网友J:
回复 网友I:
不错,如果这两处能放进线槽就更漂亮了。

楼主:
嗯,改。还没干完,还得一天整理,蓝色的是广告店的那种贴纸 贴上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那一排接触器都是一用一备的,空间正合适,基本也不用维修,都是启动停止,没有复杂的控制。而且控制线全部采用进口线材,保证质量了。

网友K:
还不错
很规矩

网友L:
已经很好了。

网友M:
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N:
已经很好了,整齐美观,还很人性化,不错!

网友O:
可以啊,最起码整齐了

楼主:
本来可以更好的用料,淘宝买的线槽 质量很好的那份,结果过了4天还没发货,上次我也在他家买的也是拖了4天才发货,结果就没用,在本地买的这个最便宜的线槽,本来里面有些地方用双面胶,淘宝买的3m的双面胶结果过了好几天也没发货,100元30米好像,最后去超市买的好一点的了。

网友P:
布局看着还不错

网友Q:
那个零件是德力西的吗?线的颜色有点不太对。

网友R:
那个线的颜色如果区分的话成本会增加吗,不同颜色的线价钱还不一样啊?还有就是德力西跟正泰的电器哪个更好呢

网友S:
蛮整洁的

网友T:
塑壳断路器装的不合理

网友U:
还是有提升的空间

网友V:
回复 楼主:
那为什么不早点做准备呢 材料要提前买好啊

网友W:
线槽用双面胶粘时间长了会不会松掉?我一直都是打孔上螺丝。

楼主:
线槽是自钻丝固定的,3m胶带是固定ggd标志的。据说也来越结实,最后用的超市的好双面胶。很厉害的。不是那个便宜的3元 2元的。

网友X:
强电柜子,还算规整。

网友O:
拼整齐的时间到了哦

网友Y:
看起来真不错,我们做的设备很少有用这么多接触器之类的

网友I:
等着围观楼主修正后的作品,什么时候传上来呢?

网友Z:
线槽一般都是用铆钉或者螺丝紧固。
另外,柜子是你们设计的?
仪表的后方线槽,可以用几根横的铁柱来代替,把线全部绑在铁柱上,也是比较美观和实用,但是前提是柜子设计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以为铁柱需要焊接上去。
不过,已经很美观了,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A:
深圳易能的变频器,自己设计的柜子的摆放位置。

楼主:
回复 楼主:
化工厂用的,接触器都是一个使用一个备用,反应釜用的。修整好了没照呢,还买了个兄弟牌的标签机,打印标签,空开接触器 端子全部贴上去了。昨天已经送给客户了。

网友AB:
不错!就是配电柜的门和柜子里面的接线有点长了。为什么不能就近呢?

网友AC:
做的很好,比我单位电工做的强多啦。

楼主:
也算是比较用心的做了,因为是给老美的化工厂,里面的线材用的还是不错,走到线一点都没有乱。理的很顺的。

网友AD:
第二面柜内空开那么,过电流互感器的电源线是否有点.....

网友AE:
做得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K:
上图可以加分啊!

网友AF:
门子上面的仙草没有太大的必要吧,直接用绕线管缠上就可以了

网友AG:
没有看的黄绿色的底线呢。
过门线用占块,时间不长就因为受力松脱的。
塑壳的上下进出线空间小,维护更换不方便。

网友AH:
行还不错,比较整洁。

网友AI(2014-03-23):
柜体是自己设计还是买标准的呀,
挺整齐的,如果变频器柜能把旁边那组接触器和中间继电器放到背面,这一面空间就宽敞多了

网友T:
请教楼主,断路器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不要隔弧板奥,因为下面有接触器,断路器主要做保护和分断

网友AJ: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AK:
做的很好了  点赞

网友AL:
真的很不错了啊

网友AM(2016-06-04):
专业生产电工仪表 数字电压表 电流表 功率表 频率表 功率因数表 三相电力仪表 网络仪表 峰值表 安时计 转速表等开选带功能有 带报警输出节点 模量量变送输出  RS485通讯接口 无源干接点输入 www.aibodq.net 需要与我联系:qq:1379217360、15068476941 宋

网友AB:
10楼说的很好,楼主改完应该很漂亮了。

网友AN:
柜门与柜内连线一般套管并做好弧度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