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公司软化水装置有两个除氧水储罐,高度大约在6米左右,温度在八九十度,没有压力,这个储罐里的水是需要检测液位的。
先前检测水液位的是一个外装的压力变送器,在储罐底部安装,检测水的高度静压然后换算成水的高度,这个用起来还算可以,但是冬季不行,特别在气温零下15度以下,需要蒸汽伴热才能保证引压管和变送器不被冻住,但是周围没有蒸汽管线,长距离引蒸汽伴热非常麻烦,于是常常冬天夜班仪表失灵,不仅维修频繁而且还无法处理。
后来厂里引进了投入式压力变送器,直接从水罐顶部扔到水里,可是八九十度的水温对于投入式压力变送器的线缆密封是一个考验,国产的用了不到1年就是损坏了,有购买了国外的,不过工艺人员不放心,自己整上一个就地指示的液位计。
就地指示液位计本来就是低技术含量,加上又是工艺人员自己整的,看上去真的不上台面。
但就是这个不上台面的液位计却比那些高科技的所谓精密仪表要好用的多。

楼主:
高科技的液位仪表
1、变送器
2、投入式压力传感器
3、更换的投入式压力传感器

楼主:
不上台面的土办法
1、从储罐顶部出来的钢丝绳与滑轮
2、外部的液位指示只是钢丝绳的末端栓了个法兰

次液位计就没有坏过。
唯一的缺陷,指示板上的液位数字是反着的。
钢丝绳末端的法兰(指示重锤)在最底部表明液位满了。
钢丝绳末端的法兰在储罐的最上部表明液位空了。
所以这个粗心大意看一卡法兰是不行的,需要认真查看法兰的位置所标注的液位数字。

网友A:
有些东西简单的不一定不好用

网友B:
适合自己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网友C:
这个液位计可以定做,介质不是强酸强碱腐蚀的,用静压毛细管液位计就可以了,也是直接投放到罐底就行了。

网友D:
直接整个磁翻板的可以吗??

网友E:
见到到西门子的超声波液位仪那个真不错

网友F: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简单可靠。

网友G:
各有长处和短处,看需要选择最适合的准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