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进行修理

楼主(2013-12-09):
一、线圈的绝缘电阻是检验线圈的绝缘是否受潮或导线有无碰壳和其它绝缘异常现象。检查绝缘电阻时应采用摇表。一端接在电刷的软线上,另一端接在电机铁壳上测得的绝缘电阻值不低于0.5MΩ即认为合格,如果绝缘在0.5MΩ以下,表示电机已受潮,如果指针在零位上,便表示接壳,此时应将电枢线圈和磁极分开来测量。
二、线圈断路检查 第一节 第二节 检修周期及标准项目 检修周期及标准项目
1.如果磁极线圈有断路,按下述方法检查,在磁极的电路中串联一只灯泡,接上电源,如果线圈没有断线,灯泡应该是亮的,如果不亮,应该逐个测量。
2.如果电枢线圈有开路,是因为线圈端头和换向片的焊接不良线圈断线造成。在电枢的换向片上通入一个大小适当的直流电压,并且用毫伏表逐次测量相邻两个横向片的电压,当发现指针有摆动时,就是接触不良的地方,测量时要特别小心,防止指针打弯或折断。
三、短路检查,检查线圈匝间短路方法如下:
1.磁极线圈的检查,在磁极电路上接上直流电源,用电压表去量每个磁极线圈两端的电压降。如果线圈是串联的,则每个线圈所承受的电压降为外加电压的1/4。例整个电路是接在120伏的电源上,如果电机为4极的,则每次读数应为30伏,如果有某一线圈的读数低于其它三只,便表示该线有短路。
2.电枢线圈的检查:它的接线和测量电枢线圈断路的方法一样,用电压表逐个测量。当每段的换向片数相等时,则每段的读数亦相等,如果有某一段的读数较低,则表示在该段已有短路,此时应在该段内每相邻的两片间顺次测量,那两片间电压较低就是两片间的线圈短路。xiandianji.com
四、电枢线圈的修理:根据电枢线圈损坏程度而分为部份修理和全部修理。如果是部份修理,则应慎重地进行拆出工作,并作好记录。把槽绝缘按原来的绝缘换新,再把损坏的线圈重新包扎好嵌入槽内。如果重绕线圈时,则应将原有线圈全部拆出,首先拆除掉绑线,然后把线圈拆下,在拆除时最好能保留一个完整的线匝元件,以便按照它的形状和绝缘情况制造绕线模型和包绕绝缘,并且还要记载以下有关资料。
1. 每个元件的匝数
2. 每根导线的尺寸.
3. 以线槽的线圈节距
4.线圈的连接法
5.以换向片计算的节距
6.绑线的尺寸和绑线匝数
7.卡扣的材料个数、尺寸和配置方法总之应尽可能作好详细的记录。
西玛电机www.xiandianj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