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输出”问题

楼主(2013-12-09):
在下想实现的一个功能是:光电开关检测到物体后100ms不检测,也就是屏蔽100ms。
编写的程序如下图:
可是编译的时候出了警告,说重复输出,如图:
求教,我该怎么改程序?

网友A:
警告没事的,但最好用1ms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没事的,但最好用1ms的定时器
soga!受教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1ms的定时器
咦?你跟楼上都说最好用1ms定时器,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C:
学习了!
我基本上用小鬼子的

网友D:
好像奥托尼克斯的 光纤放大器有个延迟不知道能否用上去。

网友E:
经验多了 编程的话也就更加顺手了

网友F:
一般是加200ms延时,防止误动作。

网友G:
欧姆龙的 警告不影响

网友H:
这不好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