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三菱plc与西门子plc有什么区别?分别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该如何选择学习哪种品牌?
首先它们的编程理念不同,三菱plc是日系品牌,编程直观易懂,学习起来会比较轻松,而西门子plc是德国品牌,指令比较抽象,学习难度较大,但指令较少,而三菱的指令较多,所以学习三菱和学习西门子的周期是一样的;
三菱的优势在于离散控制和运动控制,三菱的指令丰富,有专用的定位指令,控制伺服和步进容易实现,要实现某些复杂的动作控制也是三菱的强项,而西门子在这块就较弱,没有专用的指令,做伺服或步进定位控制不是不能实现,而是程序复杂,控制精度不高。
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是强项,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
所以针对不同的设备不同的控制方式,我们要合理的选用PLC,用其长处,避其短处。
例如某设备只是些动作控制,如机械手,可选择三菱的PLC,某设备有伺服或步进要进行定位控制,也选三菱的PLC;像中央空调,污水处理,温度控制等这类有很多模拟量要处理的就要选西门子的PLC比较合适,某设备现场有很多仪表的数据要用通信进行采集,选西门子的好控制。

网友A:
生产国不同,编程思想似乎也不怎么同。

网友B:
要是学习用我觉得西门子的简单呵呵

网友C:
各有千秋吧,用户和编程者的喜好不一样。

网友D:
过程控制与通信控制西门子是强项,西门子的模拟量模块价格便宜,程序简单,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西门子做通信也容易,程序简单,三菱在这块功能较弱。

看到这句不想看下去了……CCLINK好歹也是标准总线了……至于说三菱的模拟量程序复杂,算用过三菱的模拟量模块设置工具吗?

网友E:
个人喜好不同啊  三菱的符合东方人思维

网友F:
一般人上手都学三菱的吧,就是电路图改改样式就行了。

网友G:
一个是日系,一个是欧系,要说区别那就大了。

网友H:
打印一下西门孑的梯形图你就知道什么叫蛋疼!

一个画面就几行!

网友I: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J:
希望有朝一日,不管应用于哪方面,选择国产PLC都比日系或者德系更合适

网友K:
而三菱的模拟量模块价格昂贵,程序复杂
昂贵是什么概念了
编程复杂点 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L:
2种都有用,各有几十台。

网友M:
三菱的模拟量控制还是比较好用的吧

网友N:
这种比较意义不大,用习惯了,两个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