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我设置了按一下为ON保持,在按一下为OFF,并显示不同颜色,那些按钮为什么不见了?

网友A:
呵呵;你PLC没有连,当然看不到了;

网友B:
有的品牌的屏未连plc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的,显示不全。。。

网友C:
如果这些按钮是指定PLC的地址却没有显示,那就可能是和PLC没有连接起来。

网友D:
可能没有连接PLC吧

网友E:
人机与PLC连接中断。

网友F:
应该是地址问题吧

网友G:
怎么设置的?有些没有连接PLC就不会显示,比如威纶的屏

网友H:
有些牌子的界面不连PLC就是不显示和PLC关联的原件。

网友I:
确认下与PLC的连接和确认下触摸屏的开关设置对不对

网友J:
离线模拟可以吗?!

网友K:
未连plc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J:
看你设置的是什么样子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