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三菱E700系列变频器制动电阻损坏运行报警,在没有制动电阻的情况下还能运行吗?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呵呵;E700刹车电阻本来就是外接的,拆去后把对应的减速时间调长一些,当然首先是你设备工艺没有问题,那不配电阻也可以使用;

网友B:
不用也可以,加上电阻的目的是快速的消耗能量使电机停转

网友C:
减速时间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E700刹车电阻本来就是外接的,拆去后把对应的减速时间调长一些,当然首先是你设备工艺没有问题,那不配电阻也可以使用;
用在磨床上,同事说设置过参数了不能用会报警。
设置成自由停车跟刹车电阻就没关系了不是?
不知他咋弄的......

网友D(2014-01-08):
减速时间要调长点 应该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