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这两天看了几个液位测量的帖子,突发想有没有用编码器测液位的应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看见过!
如何实现?

网友B:
用液位仪

网友C:
测量液位只见过使用仪表,还能用什么?
见过压力变送器、超声波液位计、导波雷达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差压变送器实时监测液位,其他的没有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看见过!
如何实现?
测量浮筒(球)的运动距离。

网友D:
用编码器测液位?这个倒没有用过。

网友E:
有想法,不过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F:
可以自己改造,成本有点高!用浮子之类的东西采集液位,没有问题。

网友G:
应该是有的,精确测量液位。

网友H: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楼主恭喜你想到了,马上付诸行动,就会成功。

网友H:
何为编码器??
编码器的是什么数据结构??
只是简单地数字信号么??
如果这样,那么现实中已经应用很多,这就是总线形式的液位仪表。
这种总线仪表的数据传输就是数字信号,只是不叫编码器而叫变送器。

网友A:
编码器我没辙

网友I:
编码器可以用来测量液位,但是最好不要用增量式的旋转编码器做液位指示,因为一旦断电后,液位的数值会丢失,所以严禁用编码器测量过程控制类装置,用于数控机床很普遍,是因为机床上电后要回零点清零·····。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