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我从一台S7-200 CPU226中经解密上载的程序,下载到另外一台CPU226cn中却没有输出,CPU工作也正常,输入也是好的。我打开程序看了一下,有好多无效网络,在梯形图上看是无效网络的,但在STL下是可以看到程序的,另外有好多指令显示问号,不知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求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我上传了程序,请各位朋友帮忙给看一下,最好能帮我修一下能用。

网友A:
STL不能完全转换成梯形图,就会这样,程序应该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不能完全转换成梯形图,就会这样,程序应该是可以用的。
我下载程序后没法用呀,机器开不了,没有输出呀。

网友B:
PLC没运行吧?

网友C:
用STL看就好了

网友D:
查看一下你的STL表

网友E:
这程序应该不能编译吧,没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L不能完全转换成梯形图,就会这样,程序应该是可以用的。
我下载程序后没法用呀,机器开不了,没有输出呀。
你方便把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