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我朋友一个公司,是做铁丝提篮子的,就是铁丝焊成篮子,然后喷塑。现在出现问题了。以前有个邻居家里用很多电机,我这个客户家里无功补偿合适,每个月不罚款,可是最近邻居走了,每个月交5000左右的无功罚款,他们家用的都是韩国来的点焊机,可控硅控制变压器的初级导通时间,一般都是0.5s以内的导通时间,变压器次级就一圈,大概200平方的铜排一圈,导通时间0.5s内,补偿电容还没来得急投入,就关断了,以前因为有邻居家的电机,所以电容投的多一些。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电工说就近在3相电上借个330uf的电容。还有的说用那个可控硅投切的补偿柜。

网友A:
手动投入,这种情况不能用自动

网友B:
最好还是加无功补偿柜吧。

网友C:
这个啊,有个办法你试试。就是看看你这个月的总的有功和无功是多少啊算出月功率因数是多少,然后你就可以制定要补偿到零点九几,需要多大的电容了你说的这种只能是手动补偿。主要是你的工作时间太短。

网友D:
呵呵,有什么不懂的记住可以使用搜索引擎:
结论:
估计楼主需要的东西价格奇高无比。

楼主:
功率因数已经是0.98左右了,手动收上去,他会把其他的切下来。

网友E:
各位高见,学习了。

网友F:
电焊机采用的是低压大电流工作,能不能把它变换成在高压触发低压工作,这样触发器工作的电流会降低,然后采用晶体管PWM触发,做电压电流相位闭环同步控制。那功率因数理论上就是1了,而且,保守的说也可以达到0.95以上。电业局会奖励你的。

网友G:
朋友的公司很有规模??
偶这里的小规模门头房,电业局哪管这个,随便用就行了,反正商业用电接近1元钱,还罚你钱,
嘻嘻。。。
邻居的电机不转了,朋友罚钱了,证明先前的无功补偿大了,这个取消几个补偿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H:
7楼正解啊

网友I:
原来邻居与你朋友是用同一变压器供电吗?如果是。那么原来为什么功率因数达标?原来有没有补偿?现在被罚款功率因数是多少?供电公司如何计量无功的?先在每台点焊机上并联适当的电容器,与点焊机共用电源开关,点焊机不点焊时也有无功消耗的,说不定点焊机空载时的功率因数比点焊时还低,因为点焊电流是阻性的,所以无功补偿就这么简单,要保证此时的功率因数在0.9以上,然后根据全厂的功率因数再考虑是否还要接入适当的电容器。

网友J:
搞个自动补偿

楼主:
本来就是高压触发啊。在380v一侧触发啊,你要是在低压触发可坏了,低压的电流可能500-800a吧。电流很大呢,不能再低压触发。

网友K:
学习了,老师回复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