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松下PLC程序图片,功能:保存当前最大值和最小值,从AD模块读入的数据比较出当前最大和最小的二个值。
我只点到为止,然后有须要的,自己的搬去慢慢理解就是了,也不用问我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上在?感谢吴工的分享,尽管不是太懂!

网友B:
可惜不会用松下的plc 我有6个95新的fp0-c32ct的 可是不会变成了。

网友C:
学习下
用过一些松下的模拟量

楼主:
这个程序与什么机型一点关系都没有,什么PLC都可以用的,这只是一个公式。有了公式就什么机都能用了。

网友D:
这是用在什么上面的啊,突然这么一说弄得云里雾里!

网友E:
楼主是高手,用PLC搞这个。
上学时学过单片机高这个东西,后来忘了,好像C语言、汇编课程热衷于这个教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松下PLC程序图片,功能:保存当前最大值和最小值,从AD模块读入的数据比较出当前最大和最小的二个值。
我只点到为止,然后有须要的,自己的搬去慢慢理解就是了,也不用问我是怎么回事。

實在看不懂,為何等於最大值或者等於最小值的時候還要保存呢?用大於或者小於不是效率更高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你也有不懂的?少见了。
这个是用来求差值的,求最大和最小二个数据之间的差值。

网友G:
有时间要试一下这个公式

网友H: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这就是吴版的高明之处,
佩服佩服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哈哈,你也有不懂的?少见了。
这个是用来求差值的,求最大和最小二个数据之间的差值。

人家是问的既然为何不直接使用大于,而要用大于等于,使用等于的话,不会改变运算结果,却会重复一次计算结果,影响了一点效率。

另外,这个程序之前是否应该考虑一下滤波的问题?否则受到干扰而导致数据的突变,这样会影响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I:
1.使用大于等于,是这样在初始时可以得到一个零值。
2.滤波是肯定有的了,传感器到了0.001精度时,肯定有零漂现象,这时处理的方法是,(1)延时检测; (2)传感器零漂处理;(3)传感器设定为自动数字滤波。

网友J:
经典程序啊。

网友K:
未用过松下PLC,但原理应当是相通的。

网友L:
纯粹逻辑计算问题啊,楼主蛮用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