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不换电机的条件下有没有好的方法解决

网友A:
检查三相是否平衡,电机转动是否正常,负载是不是过大。

网友B:
可以检查一下实际电流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如设备有点过载,。怎么办呢?

网友C:
换成0.75kw的,这二种电机的的安装尺寸应该是一样的,都是60机座。

网友D:
如果电机正常 就减轻负载

网友E:
电流是负载的表现,请检查下负载吧,拖不动就不要死撑,最终死翘翘很难看的。。不过话说小电机烧掉一个两个也无所谓的。

网友F:
有上面不敢调的 国产的热继调大点没事

网友G:
测一下实际电流,看看电机是不是过载了!如果真的过载了就考虑换电机吧!

楼主:
谢谢上面的几位朋友,不知道这个论坛是怎么给你们加分。。。表示感谢

网友H:
把负载去了,看看电流!

网友I:
建议脱开负载看看。

网友A:
如果长时间运行的话,最好限制负载或换电机了!

网友J:
没弄明白在什么条件下、出现什么问题、什么情况下不换电机······的解决方法,楼主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