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施耐德ATV303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子提供一个5V的电压,如果想用10V的输入只要提供外部10V电源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是的啊,只要提供个10V的外部电压,接个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直接外部电压输入,信号是0~10V的话,把参数改成0`10V;
5V是外接电位器用的;

网友C:
修改参数就可以,模拟电压输入范围,外部提供0~10V的电压就好

网友D:
2楼说的有道理,有问的时间楼主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说明书网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