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09):
新手,没有入门,想动手学习一下,手头有一个 FX1N40MR 和几个 ST150光电开关,

ST150参数如下:

网友A:
A接正,C和K连起来接负。E输出。怎么楼主是负分呢?不会是乱灌水太多了吧?
+2

楼主:
感谢回复,A,K是发光端,是用外接电源么?还是直接接PLC的+24V? 是否要加电阻?
C和K连起来接负,是接COM么?

楼主:
FX1N40MR是共阳极的,24V的COM和信号端的COM相通,应该E接COM,C接信号端吧?

网友B:
来个图:
+3

楼主:
经过测试,我现在的接法:
不知,有什么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