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T 指令

楼主(2013-12-09):
哪位大神 知道怎样在IST指令中 实现手动到自动的转换 当在原点时转换成功 当不在原点时发生故障红灯亮  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A:
好好看手册吧

网友B:
不熟悉该指令;
但我想,若有原点条件等,则所述功能可实现。

网友C:
 IST是状态初始化指令。
 功能指令编号为FNC60源操作数[S.]可取X,Y和M 为S20-S899,[D1.]<[D2.],该指令只有16位运算,在程序中只能用一次 IST和STL指令一起使用,用于自动设置初始状态和设置有关的特殊辅助继电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