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口问题

楼主(2013-12-10):
CH1P的选购件通讯板能读取PLC里的全部程序吗?

网友A:
USB口上传下载更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CH1P的编程端口和通讯板的端口。我像用通讯板的端口把里边的程序能全部读出来吗?谢谢

网友B:
哪种方式都可以读出程序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只要通讯线没错。

网友D:
应该是可以,只用过USB囗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E:
买个CP1W-CIF01扩展卡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他们说这样只只读出一部分程序,可能吗?

网友B:
他们不明白乱说是正常的

网友F:
欧姆龙plc 真不错啊,同等的价位带个数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连上了,但是不能上传下载程序。说UM写保护,我不知道密码,有别的办法吗?程序可以不要自己可以再写,这个PLC能用就行,或者换个什么硬件造价部是很高也行。真心求助

网友G:
我只知道以太网模块可以上下载程序,楼主这个模块还真不了解
期待问题的解决

网友B:
禁止覆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禁止覆盖了。。有好点的办法吗?

网友H:
任何一个通讯口都可以,前提是好的,知道设置,还可以有办法改设置成计算机一致的。
你的问题只能用一个CP1W-ME05M解决(存储盒)。

网友I:
楼主是为了让编程PC读出PLC的程序吗?如果是就将PLC的编程由USB改为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