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不知如果用触摸屏来改变plc时间,哪位老师知道请详解一下

网友A:
定时器的设定值,不用常数,用数据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上用数值输入,这个数值输入对应的地址就用这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如果是更改PLC内部系统时间,PLC编程手册里会有详细的教程教你怎么更改专用寄存器;如果是更改定时器时间就把定时器的常数K更改为数据寄存器(三菱的是D;松下的是DT;西门子的是MW/MD等)

楼主:
是在屏上写入D的数值后,在PLC中相应的D就是我要改变的数么

网友C:
原来的程序 比如三菱的 T0 K100 现在就是T0 D200
触摸屏数值输入原件  地址D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设定值,不用常数,用数据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上用数值输入,这个数值输入对应的地址就用这个数据寄存器。
在屏上写入D的数值后,在PLC中相应的D就改变

网友E:
这个简单的问题,要自己多研究 在发问哦。

网友F:
如果是定时器,只需要改对应的寄存器;
如果是PLC内的时钟,要看具体的PLC及触摸屏了,不一定在屏上可以修改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本人初次使用此产品,有些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G:
如果用PLC的时钟,在屏上设置地址可以修改;
如果用屏时钟得先把屏内部地址和PLC对应才可修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的设定值,不用常数,用数据寄存器,然后在触摸屏上用数值输入,这个数值输入对应的地址就用这个数据寄存器。
赞成这个!

网友I:
你没说品牌啊,一般是可以在触屏直接输入的

网友J:
PLC中的常数改为寄存器,屏摸屏写入的数存入寄存器中。

网友K:
把数值绑定到一数据寄存器里就OK

网友L:
大家说的都对,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

楼主:
三菱FX2N系列pLc,国产屏

网友C:
自己要理解道理
三菱的会了
下次欧姆龙或者西门子的也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