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

楼主(2013-12-1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程序,三菱的。
在什么情况下,Y2会在断开后几秒又有输出了。

楼主:
程序是我自己写的,就一个抽水到楼顶水箱的程序。开始运行是没问题的。过了几个月后水泵就频繁起动了,上电后,检测到低于低水位(100)时水泵工作,高于高水位(140)时水泵停止,但是停止几秒后,水泵又启动了,140时又停止,几秒后又启动,反反复复。
Y0 水泵1
Y1 水泵2
Y2控制变频器启/停
水泵由变频器控制

网友A:
现场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B:
现场监控看看

网友C:
现场程序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D:
是不是传感器有问题了?要是用了几个月了不至于啊!

楼主:
就是现在没在现场,不知是什么情况。我说的那些现象都是物业转达的。现在想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因为以前是用国产的PLC运行的,也出现过类似这样的现象。就是查不出来是什么原因才换了三菱的,现在运行了几个月又这样了。好像那些无负压供水的工程我大大小小都做了一百几十套了都没这样的现象。现在这个比那些简单多了,无语。上次改三菱PLC的时候我把之前那些液位传感器,PLC这类的都拆回来了,监控PLC程序运行正常,液位变送器输出电流(4-20MA)正常。其它部件还在使用。
各位觉得程序设计有问题吗?

网友E:
没用过三菱的PLC,顶下……

网友F:
做了一百几十套了都没这样的现象,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G:
传感器有没有没有问题?

网友H:
查下外围的吧,用那么久了不用看程序,没问题的

楼主:
昨天到了现场了,因为压力过高保护了。物业在水箱的出水端加了个浮球阀,水箱水位未达到设定的高度浮球阀就动作了(浮球阀装得大低了),浮球阀关闭了水泵还在抽水,导致出水端电接点压力表指针晃动,系统保护停机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要把水位设低一点就OK了。就是没注意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大家的踊跃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