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的接地环

楼主(2013-12-10):
请问大家,流量计的接地环的尺寸怎么选?是根据管径还是法兰?谢谢

网友A:
电磁流量计附带的有接地坏吧,有的没有直接用接地线连接在法兰的螺栓上。

网友B:
这个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网友C:
接地环一般都是成套配备的,在订货时可以向厂商注明,配备接地环,然后厂家会给你固定好的,一般根据流量计的通径大小其接地环大小跟着变化。接地环实质上就是一个导电的金属,为了美观和防锈,一般都选用耐腐蚀的不锈钢。然后在末端的夹柄出留个接线的小孔。
接地环的配备有时候也不使用,虽然有现场不需要的情况,金属管道连接,周围没有什么电磁干扰的机泵存在,但更多时候是现场安装人员图省事而忽略了,有的甚至自己只做了土办法的接地,就是用连接法兰的螺丝垫片或者找个相同规格的铜垫片缠上导线或者焊上导线、铜条直接把仪表法兰与工艺法兰之间连接起来。
找了半天没找到土办法的连接方法,从自己电脑到折腾出两个电磁现场安装图片,稍微一修改,发上来希望能够给楼主提供点帮助。
一个是污水处理管道的电磁流量计,其是污水线的检测,周围没有机泵,不仅接地环没有连接,就是流量计外壳的接地都没有连接。

另一个是一套炼油装置的中水利用进设备的流量检测,由于其处于管廊泵房附件,距离电机只有不到1米所以外壳接地做了连接,也使用了土办法对法兰两端进行了连接,但后来拆卸维护后安装过程却把土办法的法兰接地给省掉了,接地环也没有连接。

网友D:
变送器都与管道连接为一体了,还要接地环?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密封垫片的材质,有聚四氟乙烯的。
此外有时候防止金属管线的连接中接触电阻较大而不符合接地标准也要使用接地环。

网友E:
接地环最好还是接上。

网友D:
我厂的都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