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情况如下: 电机220KW ,额定电流440A 输入电压400V 用软启动控制,接线方式为角形连接,负载为碎石机,电机到软启动距离40米,变压器容量为1000KVA,变压器输出电缆到软启150-200米。客户反映软启动有A相报开路故障,调试记录如下:
1:上电观察正常后,启动电机并监控三相输出电压及电流,监控图形:

从上2图可以看出,由于线组较大,将电缆并接后,线组减小,压降也相应减小,启动电流增大,启动时间也减少。
下图是其他地方,同样的设备,正常压降的波形图,输出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4倍左右,压降只有40V,启动完成时间12秒。
请各位讨论,输入电网压降很大对软启动的影响。

楼主:
第一幅图靠右边上尖峰电流是,当软启动在启动的时候,启动其他小电机,产生的

网友A:
我们两台2500KVA的变压器,负载四台315KW的软启动电机和其它负载,启动电机没出现对电网产生多大的影响啊。

网友B:
线径和距离关系

网友C:
供电距离较远,需有足够的线径;
软启动不了解。

网友D(2017-01-01):
供电线路太长,加大供电线路面积为原2.5-3倍,我有实际经验,改造后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