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步进系统是唯一的一个不需反馈就具备位置控制能力的运动技术,但是当步进电机以开环方式驱动负载时,指令步进和实际步进存在失去同步的潜在可能性,过载或高速时出现堵转和失步是步进电机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进行位置和速度闭环控制,解决步进开环下的缺陷。

网友A:
加编码器是个好东西,但我想提个问题:
电机加的是多少数值的编码器?如果我要细分到60000细分,这时的编码器还有没有用?
在使用时,是由驱动器控制细分精度还是由编码器控制精度?

网友B:
估计编码器只是起到检测是否达到目标值,精度问题完全由步进电机的细分值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编码器是个好东西,但我想提个问题:
电机加的是多少数值的编码器?如果我要细分到60000细分,这时的编码器还有没有用?
在使用时,是由驱动器控制细分精度还是由编码器控制精度?

步进加编码器后,步进的精度完全由编码器确定,也就是步进驱动器的细分大于或等于编码器细分,驱动器细分到60000时,选择编码器细分要小于或等于60000细分,而选择编码器是10000细分时,驱动一样可以用,但其细分精度计算是以编码器细分10000计算。如编码器是2500线,经4倍频则2500X4=10000细分精度,而驱动器的设置大于或等于10000细分,传动系统计算步进精度不是以驱动器设置细分计算,由编码器细分计算:360度/10000=0.036度步进角精度。

网友C:
这和伺服电机还有区别吗?

网友A:
但是当编码器加到60000细分的时候,估计价格己经和伺服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步进电机使用编码器时,出现编程问题了,步进电机的驱动一般都要求线性上升,高速时启动时间越长越好。低速倒是没有什么。由于电机是走的计数方式,所以就只能使用JOG模式了,想想这样的模式能运行么?再者停止的时候也是急停模式一样。
所以说如果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必须解决控制方面的东西才可以。

网友D:
如果步进电机负载侧转速不快的情况下,用普通电机就能替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当编码器加到60000细分的时候,估计价格己经和伺服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步进电机使用编码器时,出现编程问题了,步进电机的驱动一般都要求线性上升,高速时启动时间越长越好。低速倒是没有什么。由于电机是走的计数方式,所以就只能使用JOG模式了,想想这样的模式能运行么?再者停止的时候也是急停模式一样。
所以说如果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必须解决控制方面的东西才可以。

用多少线的增量式编码器,与伺服的价格都差很多,因为加装的编码器与伺服用的编码器一样的,而驱动控制方式不一样,使两者成本的差异较大。而现在国产的增量式编码器已有2500线的,其价格也被国产化方式做的很低。
步进在高速启动加速过程不是越长越好,根据步进电机线性加速比率,可以发挥步进电机的启动快平稳,不会堵转。在急停时,步进的静态扭矩大且不振动,完全克服高转速下急停产生的过冲现象,这却是步进的优势,伺服是无法做到的,伺服在急停时先减速自锁,静态时有微振。
步进电机是以步进计数模式,这方面在pid控制反而是优势,但步进电机在低速时有共振现象,克服这问题就是提高驱动器细分,现很多步进驱动器厂家推出的高细分驱动器就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E:
淘宝里有直流电机加编码器的吧。据说还不错。也有步进加编码器的。还不错据说。

网友F:
细分设置不当,导致电机抖动,加编码器实现闭环能解决?
而且,即使加编码器可以实现闭环,在程序侧也是需要考虑计算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