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在某一公司的生产线中,用的控制系统是三菱Q02U 的cpu,有带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QJB61BT11N CC-LINK主站模块,和远程I/O站,4个QD75M4H定位模块,13个MR-J3-B的伺服,定位模块控制伺服走的SSCNETⅢ控制方式,proface的触摸屏,在PLC程序中,我发现程序中大量使用了链接继电器B和链接寄存器W,我想找每个B和W对应什么信息,可在以太网,CC-LINK组态参数里面都找不到相关信息,是不是SSCNETⅢ通讯用到的呢?我该如何去找到这些B和W所代表的含义?

网友A:
SSCNETⅢ是伺服控制总线,不会用到这个软元件
B W是通讯时候用到的,用来通讯刷新位和字的状态,你看下CC-LINK或是以太网里面的参数设置部分

网友B:
通讯用的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CNETⅢ是伺服控制总线,不会用到这个软元件
B W是通讯时候用到的,用来通讯刷新位和字的状态,你看下CC-LINK或是以太网里面的参数设置部分
我看了,就是没找到,难道是我没看仔细所以没找到?QD75M4H定位模块通过SSCNETⅢ总线通讯,是怎么控制伺服的呢?跟不走SSCNETⅢ通讯控制伺服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程序和q的普通的定位模块差不多,只是脉冲,方向等这些不用接线而是通过光纤联接通讯实现。

网友C:
呵呵;你的伺服是MR-J3-B的,是通过SSCNETⅢ通讯控制的;
如果是MR-J3-A,则是PLC发脉冲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你的伺服是MR-J3-B的,是通过SSCNETⅢ通讯控制的;
如果是MR-J3-A,则是PLC发脉冲来控制;
这个我也清楚,就是搞不清程序里面的B,W是怎么来的,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