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导线应采用复合国家标准的铝绞线,选择导线截面时,应考虑以下三个条件:
(1)导线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架空导线是露天架设的,遇到天气变化,有热胀冷缩,还要受到风雪覆冰等外力。为了防止断线事故,一般规定铝绞线的截面不宜小于25mm 2。三相四线制的中心截面至少应是火线截面的一半。单相制的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用做零线的铝线最小截面不小于16mm 2
(2)导线允许通过的电流必须大于线路的最大工作电流。如果环境温度不是25℃,应按实际环境温度查出相当的修正系数,用插的修正系数乘以导线允许载流量,就得到实际环境温度下的允许载流量。
(3)线路的电压损失不宜太大。线路越长,导线越细,负载电流越大,电压损失越大,线路末端的电灯越暗,电动机的托动力越小。所以一般认为从变压器二次侧出口到线路末端的电压损失不得超过额定电压的4%--7%
参考网址:www.……

网友A:
铜芯的比铝芯的还好,算电流的话,可以上升一个等次,比如2.5平方的铜芯可以按4平方的铝芯来用

网友B:
现在一般用铜线吧,公司里内已没有铝线。

网友C:
人家说的是铝绞线。不是电缆。

网友D:
我比较保守
按照1KW--2A电流来搞
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