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12-10):
我的一台维伦TK6070,由于传输程序前操作不慎,正负反接了,当时数据线和电脑又连着,烧坏了笔记本的南桥,后来只能搬到我的一台老电脑上面安装了EB8000,传输程序,但是遗憾的是,传输的时候只能把之前的程序清理掉,就是无法成功把编的程序传到触摸屏里,不知道老电脑是不是缺少了什么驱动什么的?我把EB8000的USB驱动装进去了呀,不知道还少了什么玩艺

网友A:
传输的时候只能把之前的程序清理掉,照你这么说,可读可写通讯没问题啊?
楼主最好能截图传上来,免得大家猜来猜去的。

网友B:
正负接反了,还是要特别小心啊。

网友C:
USB驱动安装好了就行了
线要质量好点的

网友D:
换个电脑试试,换个屏试试,就知道电脑问题还是屏问题了。 一般正负极接反没问题吧。今天我接显控的还反了呢,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E:
我也有一台同型号的触摸屏,也是连接不上,后面想修改一下里面的功能,怎么都无法连接,我还以为是线坏了,后来把线换着连接其它机都可以。
估计我的这台同样也是下载通讯口坏了。

网友F:
威纶屏USB线质量不好很容易掉线或者连不上。

网友A:
除了USB,COM口也可以下载程序吧?

网友D:
今天我也试验了,原来的10寸的屏坏了,换的是tk6100屏,也是写不进去,后来把屏离开关电源远20cm直接离usb口进一些,直观点说就是屏移动了30cm程序顺利写入。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除了USB,COM口也可以下载程序吧?
TK6070只能使用USB口下载;

网友H:
这样屏的抗干扰感觉不好,换粗的线也许能好点

网友I:
应该是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