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帮助

楼主(2013-12-10):
55KW变频器维修通电试机充电电阻工作一瞬间的电流有多大,能否用2.5平方的电缆线通电试机

网友A:
完全没问题,别带大电机就行

网友B:
连接5.5KW左右的电机做运行试验,完全没问题。

网友C:
完全没有问题的,放心用吧,带个5。5的电机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D:
2.5平方的试机可以的。

网友E:
可以!
没有压力

网友F(2014-01-25):
用高分断小型断路器DZ47  D型 10A 我试过几个牌子的55KW变频器都可以,万一有脱扣的接着再合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F:
DZ47 D型 10A 瞬间短路脱扣电流是100-1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