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下图中的绞边丝线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楼主(2013-12-10):
检测下图中的绞边丝线用什么传感器合适?
有棉丝、涤纶、锦纶
当绞边不好时,有的丝会露出来,这时要检测到并停机处理,布料运行速度约0.5M/S,

网友A:
问一下康耐视行不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性质的接近开关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C:
一楼别乱说了,谁家的接近开关能检测棉线头?就算是用电容式接近开关,这点线头也是检不到的了。
有点难搞。

网友D:
光电类型的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E:
这个有点难,线头检测比较麻烦!

网友F:
请查找“经编机激光断纱监测装置”,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G:
可以参考下对边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H:
对射式的红外感应器试下,可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I:
是否可以安装视觉呢

网友J:
觉得9楼的可参考,不知资料查找得如何。

网友K(2014-03-14):
光纤传感器可以的

网友L:
我是纺织厂的,我感觉应该有专用的检测传感器,我们厂叫探纱器,是非标准设备

网友M:
光电对射的就行,

网友N:
我们有纺织上专用的传感器。用哪款得看你们用的哪个国家的机器

网友O:
要求这么高啊   到时候剪一下吧